关于 瑞萨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刚刚接触瑞萨的东西。很多问题不明白,望高人指点:
我用HD64F2144FA20V这个芯片在用FDT4.08采用串口下载程序时,总是在擦除成功后就报错,随即退出,百思不得其解,望高人指点。

显示的错误提示如下:

///////////////
OS: Windows XP [Admin]
FCF Settings Applied: H8S/2144AF, (C:\Program Files\Renesas\FDT4.08\kernels\ProtB\2134A\Renesas\1_3_00\)
FDT API initialised: version 4, 08, 01, 001
Clock Frequency (External) = 9.8304MHz, Clock Mode = 0, CKM = 1, and CKP = N/A
Connecting to device 'H8S/2144AF' on 'COM1'
Configuration:
'BOOT Mode' connection - using emulated interface
Opening port 'COM1' ...
Loading Comms DLL
Loaded Comms DLL
Initiating BOOT SCI sequence
Attempting 9600
Received immediate response from device: 0xAA
Using micro-Kernel : 'C:\Program Files\Renesas\FDT4.08\kernels\ProtB\2134A\Renesas\1_3_00\uGen2134.cde'
Downloading and verifying micro kernel...
Device is erasing...
Erase Timeout value set to 6 seconds
Erase Successful
micro-Kernel download successful
Sending inquiry for getting line size
Error No 15005: 'COM1' read time out
Error No 15005: 'COM1' read time out
Error No 15019: Download() failed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一下吧。:lol

网友A:
哪位高手帮解答一下 :D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啊!!

厚着脸皮,自己再顶!

:L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啊!!

厚着脸皮,自己再顶!

楼主:
高人在哪???

问题还没解决啊!!

厚着脸皮,自己再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瑞萨的单片机mode引脚串口调试置低电平?

楼主:
我是按芯片手册上要求接的;MD0、MD1接地;TXD1和RXD1接电阻上拉后接到PC串口(经232转换);P90P91P92接电阻上拉;上电时手动复位,就出现了上述现象;

为什么擦除能成功,接下来的烧写程序却出错呢??我用的是BIN格式

网友C:
我还连都连不上啊

网友D(2012-12-24):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就解释,是不是USB转串口的线不行啊,因为之前用一直是好的,换了根线就不行了。

网友E:
我也用瑞萨的,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F(2025-05-08):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