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高频部分失真度相对低频太高

楼主(2012-10-31):
做数字功放的大师 帮忙分析下 ,我的数字功放到10KZ 以上的音频信号失真度好大 ,怎么办呢?请教?采样频率350KZ

网友A:
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耦合衰减、比如器件的速度、比如噪声的影响等等。

楼主:
数字功放做不了吉他功放 ,深有体会 ,特别高频音质不好听

网友B:
输出那个2阶的LC滤波器, 搞class-d, 得在群时延和衰减之间, 作一个坚难的选择

网友B:
另外,一个绝密级的想法也透露一下:如果算法上没有针对基波频率对开关器件的死区作补偿,那么高频的失真是无法避免的,本想烂肚子里,想想还是算了,憋的东西太多了,会得心脏病。

网友C:
350K的取样频率,对10K的信号取样,每周期最多就得35个取样点。失真当然大。低频时取样点相当多,失真当然就小得多了。

网友:
是受噪声影响么

网友D:
另外,一个绝密级的想法也透露一下:如果算法上没有针对基波频率对开关器件的死区作补偿,那么高频的失真是无法避免的,本想烂肚子里,想想还是算了,憋的东西太多了,会得心脏病。 ...
引用 网友B:

IR的CLASS-D APPLICATION NOTE里面明确地讲述了死区时间对THD的影响。

楼主:
假如音量开到额定功率的1/3的话 ,高频段声音还不错 ,在加高额定功率的2/3,这个时候高频段声音特别难听,不知大伙有没有同感?

楼主:
这是IR演示版上测试的 THD 对频率的关系 ,很明显

网友B:
IR的CLASS-D APPLICATION NOTE里面明确地讲述了死区时间对THD的影响。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来,俺这个class D外行蒙对了

网友D:
这么说来,俺这个class D外行蒙对了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太谦虚了,自己体会到的,跟看资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也是先想到了,后来看资料,很多地方原来人家早就有研究了。

网友D:
假如音量开到额定功率的1/3的话 ,高频段声音还不错 ,在加高额定功率的2/3,这个时候高频段声音特别难听,不知大伙有没有同感?
引用 楼主:

功率大的时候,是否有部分信号削顶了呢?
开关功放做全频确实是有挑战的。

楼主:
2/3的额定功率是没有消顶的,今天上午整一个上午还是这样

网友E(2019-11-25):
主要是如果加有闭环负反馈,由于反馈回路中有低通滤波解调电路,有较大延迟,瞬态互调失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