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不到IO口的状态啊

楼主(2012-10-31):
IO, pi, gp, GPIO, 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TM32F103C8T6的GPIOA的0脚配置位上拉输入。用key_status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时,为什么读到的状态永远是0.编译器用的是keil,仿真器用的是stlink

网友A:
有没有开这个端口的时钟呢?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楼主:
2# liang5319 这个端口的时钟已经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