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诡异故障

楼主(2012-11-01):
见图,通讯芯片是集成DC/DC的磁隔离ADM2587E,前后端的电源都是3.3V,一百台设备连在一起,接入PC主机时也是用ADM2587E做隔离的,总线两端各接一个120欧终端电阻,双绞屏蔽线,屏蔽层作为485信号地,在PC端单端接大地。故障现象很奇怪,几天或几个小时随机出现通讯完全中断,故障时总线AB之间电压由通讯空闲时的0V左右升到稳定的3.3V左右,一旦通讯中断故障不会自行恢复,现场工程师说把A、B分别短接一下信号地就能完全恢复正常。故障时,通过断开总线查找故障源,3.3V确实来自某台故障的设备,把这台设备的220V电源断开几秒再接通,3.3V电压消失,通讯恢复正常。每次出故障的设备不一定是同一台,似乎随机出现。
我认为故障原因如果不是单片机软硬件问题,就是通讯芯片问题,没有其他可能,单片机软件反复核查,没发现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为什么AB短接到信号地就能恢复正常?为什么断电之后再上电也能恢复正常?
设备在实验室单机连PC测试从未出现过类似故障。如果是通讯芯片问题,这个通讯芯片内置芯片级变压器,技术含量较高,应该没有假货,芯片批号一致,外观看着也不像翻新的,布线和生产严格按照芯片数据手册的规定进行,电容全部是陶瓷电容,抽查表明容量也够。实在不行,只有去现场蹲点等故障了,但是,如果等到了故障,不拆外壳测不到电路板,不断电拆不了外壳,而一断电,故障就没了,一百多台设备,不定哪台出问题,没法事先引出关键点的测试线,郁闷。
我第一次用这个ADM2587E,有谁用过,有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A:
多半是软件问题,某一个设备单片机在通信过程中当机了

楼主:
多半是软件问题,某一个设备单片机在通信过程中当机了
引用 网友A:

出故障时单片机没有当机,因为此时扫描显示、刷卡、计时、自动控制、数据管理等其他所有功能都正常。另外,短接485线应该不会影响到单片机,可这竟能恢复正常。

网友B:
485的网络有没有问题呢?我看你应该是每个设备的485都有上拉和下拉吧,R21和R29?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貌似485只有主机需要上拉,从机不需要上拉,当通信挂了的时候有没有看看网络里面的信号?是否引起了反射啊?

网友B:
我觉得问题可能主要在485组网上,最后再去怀疑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C:
我用这款芯片做modbus,目前出了点问题,接收有丢包现象,不丢包的时候帧前边多个0X00,最后的CRC16丢了后一个字节,还没调通。
还有,感觉接收时,RS485电平够小的,我是5V供电。

网友D:
从楼主的描述看,很可能是接口芯片发生了闩扣效应,特别是电源是已经隔离了的,短路总线有可能使隔离电源负载过重从而使芯片复位,可以先测试一下各节点的信号参考地对大地间的压差(要断开与总线屏蔽层的连接再测试)。
用屏蔽层当信号参考地在干扰很大的地方是容易出问题的,屏蔽层应该是保护地,用多芯屏蔽线中的一芯当作参考地互连线,这样的设计才更严谨。另外可以在AB线间加一个TVS来抑制过大的差模电压。

楼主:
从楼主的描述看,很可能是接口芯片发生了闩扣效应,特别是电源是已经隔离了的,短路总线有可能使隔离电源负载过重从而使芯片复位,可以先测试一下各节点的信号参考地对大地间的压差(要断开与总线屏蔽层的连接再测试 ...
引用 网友D: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总线长度500米左右,主机轮询方式通讯,正常时通讯效果很好,现场设备的机械部分没有接地,设备装有变频器、接触器、电机等干扰源,万用表量机架对地电压有几十伏到近百伏,这个电压每台设备不一样,机架接地的问题很早就提出,但工程量大,客户迟迟不动。信号地的对地电压没测过,我想,既然经过了磁隔离,应该不会太大。AB线对地的TVS用的是单向的,能够把AB线间的电压钳位在稳压值加一个管压降,所以没有再为AB线加TVS。每台设备上为485设计了3进3出的并联端子,分别为A、B、信号地,布线时把电缆屏蔽层也截断作为信号地,原先屏蔽层没有接大地,出现问题以后单端接地但没有改善。485电缆预留有一对备用双绞线可以改作信号地,但如果改线,工程量也不小啊。实在没办法,也只好改了,希望有效果。

楼主:
485的网络有没有问题呢?我看你应该是每个设备的485都有上拉和下拉吧,R21和R29?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貌似485只有主机需要上拉,从机不需要上拉,当通信挂了的时候有没有看看网络里面的信号?是否引起了反射啊? ...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阻是100K的,电流很小,用于防止通讯线开路时通讯芯片发乱码给单片机,单片机的接收部分是用中断做的,大量持续的乱码会消耗单片机的运行资源,单片机本身的运行负荷也不轻,不能让通讯的故障影响到完成主要功能。
通讯故障的时候总线AB间电压被强拉到直流3.3V,这还是在并联有两个120欧电阻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传输信号了,不是信号反射丢包的问题。

网友E:
能不能在主机的AB之间接一个继电器,主机发现不能通讯超过一定时间后,把继电器接通自动短接一下,就恢复了吗?

楼主:
能不能在主机的AB之间接一个继电器,主机发现不能通讯超过一定时间后,把继电器接通自动短接一下,就恢复了吗?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后一招,用短路输出来复位毕竟不是好事。

网友E:
接一个继电器除了临时解决问题之外,还可以帮助分析故障。像你所说,不停电不能拆机,一停电故障又没了,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做?我建议先加这个继电器,然后在每台机的固件里记录最后一次485无响应的时间,主机也记下最后一次485无响应的时间,然后在AB线之间增加一个3.3V电压检测电路,不停地检查电压,如果485通讯故障发生的时间,和电压变成3.3V的时间相差比较大,可能就和485芯片没什么关系,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分析故障

网友F:
出问题时你摸一下芯片热吗?

楼主:
出问题时你摸一下芯片热吗?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内部有DC/DC,正常时也是热的,出问题时隔着外壳摸不到,估计够呛,(3.3V/120)*2=55mA。

网友G:
因为不会,所以才看

网友H:
想问楼主,最终结果和处理办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
想问楼主,最终结果和处理办法是怎么样的?
引用 网友H:

没有做任何改动,这段时间没有收到来自现场的通讯故障报告,最近下雨,湿度升高,气温降低。也许湿度升高降低了机架的等效接地电阻,似乎不应该是温度方面的问题,因为设备控制电源全部来自一只2W的变压器,热不到哪去,而通讯芯片标明可以在+85摄氏度下工作。

网友I(2013-04-25):
RTEN  接下拉到地,以确保下位机异常时,2587处于接收状态(这样不影响总线)!

网友J:
《如果是通讯芯片问题,这个通讯芯片内置芯片级变压器,技术含量较高,应该没有假货,芯片批号一致,外观看着也不像翻新的,布线和生产严格按照芯片数据手册的规定进行,电容全部是陶瓷电容,抽查表明容量也够。》这样子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呵呵,正解!

网友K:
由于RS485通讯传输线通常暴露于户外,日常生活中雷电和静电干扰已经成为RS485通信总线在实际工程经常遇到的问题,RS485收发器的工作电压较低,只有5V,元器件本身的耐压也较低,通常只有-7V~+12V,因此雷电等引入的过电压通常能够瞬间损坏RS485收发器,对通信系统造成遭到严重的毁坏;此外,静电电磁干扰也严重地影响通信总线的数据传输质量。
RS485接口的防护需要采用分级防护电路,前级粗保护采用GDT气体放电管,次级的精细保护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应选择双向600W的SMBJ6.5CA-TP。

网友L(2013-06-04):
学习了。以后在自己的电路里会多注意这些

网友M:
加一个隔离器。通信线过长,两地的电势不平衡,会造成干扰

网友N(2013-07-06):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还没到工厂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