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1-01):
我通常管kernel叫做内核,可我的一个同事非得叫操作系统。我的这个同事算是嵌入式的先驱了,所以我认为他的理解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会不会随着时间的关系有些叫法有所改变呢。
请问一下各位,操作系统一般指的是什么?是等同于内核吗?

网友A:
很明显,不等于

楼主:
楼上的
在你的理解中操作系统指的是什么

网友B:
操作系统OS,通常包括引导程序、配置参数、内核、文件系统、用户分区等等,所有的总称。
其实就一个叫法而以,只要你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就OK了。可能你的这个先驱同事是靠实践经验成才,没有像现在那样看很多操作系统理论的书,也有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理论的书看,等等。。。管它呢,自己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