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SDRAM里面跑过程序?

楼主(2012-11-01):
用的是两片SDRAM拼成16位的,地址0没用,这样导致SDRAM只能读取16位以上的变量,但我要操作8位的变量,8位变量在分配地址是如果是紧挨着的两个变量,分配时就会一个为奇数地址,一个为偶数地址,这样读写时奇数地址和偶数地址的值就会冲突,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是编译器自动管理的。你只需要保证硬件正确,然后初始化配置正确就可以了,如果有仿真器可以在线测试一下内存是否读写都正常。

网友B:
在参数配置里有8位16位配置的
你的硬件连成16位,但你只用8位。意味着你浪费了一块sdram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