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1-01):
用mos管做一个简单的供电开关电路,如图所示
可是实测的时候发现反应不正常,于是去测了一下,发现在SUS_3#悬空的情况下,Q8的1脚和3脚有1.8V左右的电压,进而导致Q9导通。把Q8取下后Q9反应正常,所以问题就在Q8上。
请问我对mos管2N7002的使用是否正常,封装对不对,还是买错芯片了,芯片上的mark号是702W。

网友A:
按理说这个栅极悬空 1、3脚怎么会有电压

楼主:
所以我才认为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网友B:
R30取值多少?

楼主:
R30不焊的

网友C:
Q8的1脚能悬空吗??

网友D:
你这是NMOS,采用低端驱动,没有问题。
MOS的门级最好通过一电阻下接到GND。

楼主:
楼上两位的意见是1脚加个下拉电阻到GND是吗?
我去试试

网友B:
分享一下结果:)

楼主:
在1脚加10K电阻接地
结果1脚电压为1.0V,3脚电压为1.5V,何解?

楼主:
刚才飞线测了一下
1脚接GND,3脚0.4V
1脚接1.8V,3脚1.8V
1脚接3.3V,3脚0V
1脚接5V,3脚0V
难道mos管就是这样的,我能换个三极管替代吗?

网友E:
很正常吧,1脚没有接地电阻。
1脚1.8v而导通需要3v以上 MOS半导通状态接地。拉低了3脚

网友F:
MOSFET的G级是不可以悬空的,楼主自己玩自己

网友G:
电压控制型器件,竟然把栅极悬空,在做实验吧,静电在作祟。

网友H:
G接地,输出应该接近12V
管子坏了

楼主:
如果1脚必须接地的话,1脚悬空时的状态可以无视
但是后来我已经在1脚接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了,还是不正常,何解
管子换了一个新的,现象依旧,应该不是管子坏了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个三极管试了一下,一切正常
郁闷,第一次使用mos管就以失败告终,而且连原因也没找到

网友I:
什么情况,理论上来说USB_#3下来到地,输出高MOS就通了,不正常吗?

网友B:
刚才飞线测了一下
1脚接3.3V,3脚0V
1脚接5V,3脚0V
难道mos管就是这样的,我能换个三极管替代吗?
---2N7002 Vgs导通典型值为2.1V,所以3脚电压为0.
但以下测试,按照测试值,IR14约为0.102~0.12mA,是否跟2N7002 IDSS的值相关?
1脚电压为1.0V,3脚电压为1.5V
1脚接GND,3脚0.4V
1脚接1.8V,3脚1.8V

网友H:
不小心的话,MOS管很容易坏的,也许买来就有坏的,没什么可郁闷的

网友J:
MOS管栅极是高阻的,不能悬空。

楼主:
你们都说1脚不能悬空,可谁能告诉我,假设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1脚悬空时,3脚的状态如何?
第一个答出的直接给10分,呵呵。

网友K:
状态不定,因为不确定栅极静电电荷的积累情况,也许手一碰状态就改了(当然也有可能手上静电直接把它击坏了)。
但上拉或下拉个电阻状态就会确定。

网友L:
R14太大了,可以小一些试试

楼主:
最后说明一下
我使用的芯片是2N7002E,而今天跟品管部核实了一下,实际购买的是2N7002W,我对比了datasheet发现两者的封装中1、2脚是相反的,所以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