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rbt6b 使用内部RC,串口数据出错,求助

楼主(2012-11-01):
使用stm32f100rbt6b,BGA64封装,做串口通信,使用UART2口跟PC通信。 软件配置内部RC,芯片上OSC口悬空。
    现在不管是PC发下来的数据,还是从芯片发上来的数据,都不对。

   另外,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CBA,有外挂晶振就是正常的。

   BGA64 LQFP封装的有没有外部晶振都是正常的。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Z,,此型号应该不是BGA的吧,,,   H6B为BGA64

网友A:
说明ST内部是很脆弱的。。。比不过国产晶振啊

网友B:
其实很容易查:把HSI时钟通过MCO脚(一般是PA8)输出来,看频率是不是16M,看误差有多大。

楼主:
应该不是误码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