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屏闪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1):
电源是3.3V1.5A,电源分成两路一路给液晶屏(液晶屏电流在90ma)供电,一路给步进电机(电机电流大概在300ma)。当步进电机走动的时候,发现屏幕有闪动,我的3.3V电源线是在液晶屏附近分一条线到步进电机的,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电源不能和屏的电源供在一起的,步进电机工作的时候电源会有波动,最好的方法还是用做两路电源单独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这样么 两路的话 好像电路板空间不够

网友B:
电机和屏 的电源肯定要分开的,即使不行
屏的电源你另外找个3VLDO供电吧,另外串磁珠 LC滤波也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请问可以推荐下磁珠型号么?

网友C:
磁珠不需要型号的,因为效果都是叠加的,最多可以叠加4-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