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桥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0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3975971/QQ/WinTemp/RichOle/!9K1%25GANQ8SM%60E9)LKU$X.jpg 求输出电压temp与pt100阻值关系函数??谢啦

网友A:
1、铂电阻阻值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线性的,一般要查分度表,当然有公式,只不过那些公式是从温度换算成电阻,没有反过来从电阻得到温度的公式,因为通用公式异常复杂,要解4次方程,参考这里: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964

2、电阻桥的输出电压,与某一个臂的电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精确表达式也很复杂。如果楼主确认想要关系函数,我可以找一下,或者自行网上查找。但一般来讲,精确的铂电阻测试电路,都不采用电阻桥了。

3、综合性的电阻桥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函数,就是上述两个表达式的复合。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处理, 解方程是个累人也累单片机的事情.
不如先算得电阻(从电桥算电阻也已经蛮累人了),再查表和插值计算.

网友C:
5# lymex 精确地热电阻测温,采用什么方案?请指点下,正在做热电阻测温的模块。

网友A:
回楼上,常规意义下的精确测温,可以用好一些的Pt100,三线或四线的。电路可以用1mA恒流,或者高精度直接测温电路。如果是试验性质的,可以用带有测温功能的6.5位万用表。
当然,具体如何选择,还与到底温度精度要求多高有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侠是不是在38度发烧友发表过关于热电阻测温的帖子,写了挺好,我看用户名一样。
我是新手,要做一个用PT100之类的热电阻测温的模块,精度在1度以内,还在选方案呢,多向前辈学习啊。

网友D(2012-12-04):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查表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罗列PT100的函数关系方程式做起来有那么一点小难度哦

网友E(2013-01-21):
pt100从阻值算温度,大概算法(阻值-100)*10/4。最后加五度左右的偏差

网友F:
找个分度表,用MATLAB的曲线拟合功能算出多项式系数

网友D:
我仔细看了看怎么感觉楼主的电路是不是在运放输入的正端在加一个4.02K的电阻倒地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