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做计数器

楼主(2012-11-01):
因为本人是新新手,所以来问问各位大神:用FPGA做一个二信号比较大小的计数器,要求具有锁存和数码管显示功能。  这个程序难么?

网友A:
另外,还是别用程序这个词,用代码比较准确点。

网友B:
不难啊。别用大神啊

网友C:
你准备用AD 还是测量电平?

网友D:
不难,不难,不难......
;P

网友E:
教科书上有类似的例程,照着做就是了

楼主:
5# gaochy1126 两个比较输入信号一个是待比较信号,一个是用DA转换得到的信号,都是电平值做比较然后输出计数。FPGA中可以进行电平比较么、?

网友C:
做一个电平比较器试一试

网友F:
不都是数字信号吗?用一个比较器就行了啊

网友B:
不都是数字信号吗?用一个比较器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F:

楼主:
10# xuewuhen2015 不是数字信号。是模拟信号的比较   后面还要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