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蜂鸣器功能

楼主(2012-11-01):
本人现在用STM8S103F3这个MCU,要用到BEEP功能,这个IC自带BEEP功能,操作BEEP_CSR = 0x2e;用示波器测试I/O口没有波形输出,内部振荡器LSI 128KHZ打开了,Option中没有设置PD4为BEEP,这个MCU是没有设置的,哪位大哥大姐知道的,麻烦告诉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明, OPTION需要设

楼主:
按手册上的说明来写,还是不行啊,STM8S103F3这个MCU的OPTION没有设置BEEP功能的,105的是有的,我用仿真看BEEP_CSR寄存器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B:
时钟开了没有?CLK_PCKENR2

楼主:
CLK_PCKENR2   =  0x08; ADC打开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B:
我记得BEEP应该跟AWU共用时钟,不是跟ADC共用。

网友C:
首先确认,stm8s103f3 是有beep功能,而且option默认是第1功能,不需要改写。
按以下操作就可以使用了:
1.  连接LSI :  CLK->PCKENR2 |=(1<<2);
2.  BEEP->CSR=0x4B;   //2k frequency,  disable
在函数中操作  Beep->CSR &=0x01;  //beep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