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编译器 宏编译 ##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define IO_INPUT( port, pin )  {TRIS##port##pin = INPUT;}
#define CCCCC_PORT A
#define CCCCC_PIN    0

第一种方式:
IO_INPUT( CCCCC_PORT, CCCCC_PIN );
此方式结果为   TRISCCCCC_PORTCCCCC_PIN = INPUT

第二种方式:
IO_INPUT( A, 0 )
这样才正常

第一种方式为什么不行呢  求解

网友A:
直接替换了嘛

也行的,必须再替换一次
#define __IO_INPUT( port, pin )  {TRIS##port##pin = INPUT;}
#define          IO_INPUT( A, B )        __IO_INPUT( A, B )

#define CCCCC_PORT A
#define CCCCC_PIN    0

IO_INPUT( A, 0 );        // 调用

楼主:
非常棒  果然可以使用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