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个串口程序

楼主(2012-11-01):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include     <stdlib.h>     /*标准函数库定义*/
#include     <unistd.h>     /*Unix标准函数定义*/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文件控制定义*/
#include     <termios.h>    /*PPSIX终端控制定义*/
#include     <errno.h>      /*错误号定义*/
#include     <string.h>
/***@brief  设置串口通信速率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串口的文件句柄
*@param  speed  类型 int  串口速度
[email=*@return]*@return[/email]  void*/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define FALSE 1
#define TRUE 0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
  int   i;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fd, &Opt);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  (speed == name_arr)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if  (status != 0)
            perror("tcsetattr fd1");
      return;
      }
   tcflush(fd,TCIOFLUSH);
   }
}
/**
*@brief   设置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和效验位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的串口文件句柄*
*@param  databits 类型  int 数据位   取值 为 7 或者8*
*@param  stopbits 类型  int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param  parity  类型  int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FALSE);
  }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设置数据位数*/
  {
   case 7: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switch (parity)
   {
   case 'n':
case 'N':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o':
case 'O':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设置为奇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e':
case '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转换为偶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S':
case 's':  /*as no parity*/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设置停止位*/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options.c_cc[VTIME] = 150; // 15 seconds
    options.c_cc[VMIN] = 0;
  tcflush(fd,TCIFLUSH);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3");
  return (FALSE);
}
  return (0);
}
/**
*@breif 打开串口
*/
int OpenDev(char *Dev)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if (-1 == fd)
  { /*设置数据位数*/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else
return fd;
}
/**
[email=*@breif]*@breif[/email]  mai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int nread;
char buff[512];
char *dev ="/dev/ttyS0";
fd = OpenDev(dev);
if (fd>0)
    set_speed(fd,19200);
else
  {
  printf("Can't Open Serial Port!\n");
  exit(0);
  }
  if (set_Parity(fd,8,1,'N')== FALSE)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exit(1);
  }
  while(1)
   {

    bzero(buff,sizeof(buff));
     if((nread = read(fd,buff,512))>0)
     {
        printf("len=%d\n",nread);
        buff[nread]='\0';
        printf("%s\n",buff);
      }
   }
    close(fd);
    exit(0);
}

很简单的一个串口程序,主程序也就读串口然后打印出来,我在9260板子上跑的,在串口助手上调试的,可输入一串字符比如说123,总输出

len=4

len=1
输出两遍,还多个len=1,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额外接收到了调试助手发的回车符或其它特殊字符。

网友B:
while(1)
   {

    bzero(buff,sizeof(buff));
     if((nread = read(fd,buff,512))>0)
     {
        printf("len=%d\n",nread);
        buff[nread]='\0';
        printf("%s\n",buff);
      }
   }

从你的代码上看,你的输出打印应该是
len=*
***
的格式,所以很明显是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自己查一下。

从原则上分析应该是你多收到了一位什么数据,然后有去串口上取了一把数据,
但是取到的是上次保留的数据(保存在某个位置没被清掉)

楼主:
可关键部分不就这5、6行么?而且bzero函数已经把buff清零了,怎么还会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3” 串口是usb转过去的 跟这个也有关么?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把收到的东西用16进制都打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知道问题的原因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第二次收到的123并不是保存在buff中
更可能是保存在arm里或者是内核的驱动里

你把收到的东西用16进制都打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这是个好办法,至少可以分析出你的第二次打印的触发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