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NAND FLASH配置引脚问题

楼主(2012-11-01):
最近学习ARM,在看到NAND FLASH章节时,发现如果采用NAND FLASH启动时(OM[1:0]=00),NAND FLASH控制器就会去读取NCON和GPG[15:13]引脚状态(NAND FLASH配置信息)来获取NAND FLASH的配置信息,从而加载NAND FLASH的起始4K到ARM内部的SRAM中运行。此后,NCON和GPG[15:13]引脚需配置为悬空输入,不能用作他用。
我的问题是:如果采用NOR FLASH启动模式,启动系统之后不会用到NAND FLASH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将NCON和GPG[15:13]引脚用作它用?

网友A:
也是不能用作它用的,当然具体还是要查看数据手册的引脚说明。

网友B:
此后,NCON和GPG[15:13]引脚需配置为悬空输入,不能用作他用。

如果这句话是写在总目录中的话,肯定是不行了
如果是在nandflash启动说明的目录而其他目录没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你看的手册是在总目录中的多少页?我怎么看到这句话好像是在nandflash控制器章节写到的呢。

如上图:表明GPIO[15:13]按理是可以配置为输出的,而NCON引脚只能配置为输入,且在不用NandFlash时上拉到3.3v。后面的注释是在nandflash控制器章节中写到的。

网友B:
我的板子上这几根线也是启动用的,所以我只说一下我的理解,并没有测过
NCON这根是专用线,不用讨论
GPG13~15这三根线是芯片启动时,选择启动方式用的,我认为如果可以保证芯片在启动时(包括上电、reset等各种情况下),这三根线的电平正确的话,才可以在其他时刻使用。所以为了芯片的稳定性着想,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A:
能不用就不有,说的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您说的很对,确实是能不用就不用,我只是想追其根本,在整个系统都不用到nand flash的时候,也就是不启用NAND FLASH控制器的时候,GPG[13-15]就不会影响S3C2440芯片的启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将这三个引脚用于其他用途?
只是想弄明白,这样做是否可行(由于刚毕业一年,现在手头没有可实验的工具等,无法实践检验)。

网友B:
这种事情不自己测试一下,心里虚的慌啊,呵呵
虽然看上去是可以的,但难免会有bu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测呀,但限于设备和金钱不够啊,所以到此问问,结果还是得不到答案。
要是说别人都没有用过,而且手册建议不要用,就完全不能使用,那也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