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为什么LED发光管占空比越小峰值电流越大?? - 电子设计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为什么LED发光管占空比越小峰值电流越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1-01):
怎么木有人回 啊..

网友A:
情况描述不清

网友B:
你用什么测的?

网友C:
情况不明白 不过给你顶一下

网友D:
你这句话要倒过来理解
为了增强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能力,往往选择较小的占空比,较大的电流,以保证不超过发光管的功率
例如LED的额定电流是20mA,是指长时间点亮时的电流,而实际应用时往往串只很小的限流电阻,加载很窄的脉冲串来驱动,其瞬间峰值电流可达100多mA.

网友A:
这些年轻人啊,就像是在百度搜索

楼主:
你这句话要倒过来理解
为了增强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能力,往往选择较小的占空比,较大的电流,以保证不超过发光管的功率
例如LED的额定电流是20mA,是指长时间点亮时的电流,而实际应用时往往串只很小的限流电阻,加载很窄的 ...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加载很窄的脉冲串来驱动其瞬间峰值电流可达100多mA了呢?
电压还是那个电压,只是时间短了一点呀?
串一只很小的电阻那么如果长时工作的话那不是会烧?

网友D:
看数据手册,有连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二个指标,注意峰值电流是指脉宽小于100μS,占空比小于1%条件下的值,若脉宽大于100μS,或是占空比大于1%,则峰值电流要减量选用.

楼主:
TKS,thanks,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网友E:
看了某管子的规格书的这个图就明白了:

因此即使要通过减小脉宽来使用更大的驱动电流,也请参阅所用LED或者行业其它同类LED的规格书,否则会加速LED的光衰。

网友F:
电压恒定?电流决定电压,峰值电流越大,同样瞬间峰值电压也越大,总的结果是瞬间功率越大
占空比越小,器件所能允许的瞬间功率越大
简单说,因为物质都有热容,温度不可能变化那么快,所以实际温升相当于某个介于平均功率和瞬间功率之间的功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