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个Cadence Allegro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最近学习了Cadence allegro,有个疑问想请教专家。
我之前用过mentor的Expection PCB软件,在PCB走线的时候,走线如果绕远了或者走歪了,可以直接用鼠标挪动已连接的走线,而我在Allegro中必须使用优化走线的命令才可以,请问Allegro里可否也设置成可以直接用鼠标挪动已连接的走线呢?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吧,我是选择相应的工具来优化走线,话说这个优化的功能不是一点点的强大啊

楼主:
请问您提到的工具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