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螺丝口的LED内部电路 不是DC供电吗

楼主(2012-11-01):
在淘宝上看到的。如果家用这种岂不是更省电??
像这种38个LED串联在一起的,不是使用DC供电吗?
为什么这里是AC 220V直接输入?
难道这么小的空间内有AC/DC?不可能吧?

网友A:
是有AC/DC……

网友B:
是有AC/DC的,你可以买个自己敲开,研究下的

网友C:
吸顶灯上边的LED灯也是DC的,不挨着闪烁的那种,里边有个简单的AC-DC变换电路。

网友D:
省电与否取决于光电转换效率,不知道这个数据,就不能说“省电”与否

楼主:
噢?里面有AC/DC?
我一直以为AC/DC体积很大的。
:$

楼主:
找到图 了,明白了。
看来这些家用的LED灯也是阻容降压。可靠性不是很高啊。

网友D:
阻容降压的可靠性并不低啊

网友E:
E14和E27螺口, 都没有定义是交流还是直流, 但从220V供电上, 看应为交流

网友F:
内部不是有没有ACDC,应该是只有ACDC,只不过这个DC是恒流的

网友G:
LED节能灯从媒体到领导己经炒作到不象话地步了,随之而来群狗争食,价格大战,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于是乎就有了7楼的结构.

网友H:
7w以上就没有用RC降压的了

网友I:
同意13楼

网友G:
这种民用照明灯具是必须过3C标准的.

3C认证简介
  我国政府为兑现入世承诺,于2001年12月3日对外发布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从2002年5月1日起,国家认监委开始受理第一批列入强制性产品目录的19大类132种产品的认证申请。   它是我国政府按照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和国际通行规则,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主要特点是:国家公布统一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统一的标志标识,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能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   我国国家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1年12月3日一起对外发布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对列入目录的19类132种产品实行“统一目录、统一标准与评定程序、统一标志和统一收费”的强制性认证管理。将原来的 “CCIB ”认证和“长城CCEE认证”统一为“中国强制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 ,其英文缩写为“CCC”,故又简称“3C”认证。   “3C”认证从 2003年5月1日(后来推迟至8月1日)起全面实施,原有的产品安全认证和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同期废止。目前已公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有《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1]、《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批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产品包括电线电缆、开关、低压电器、电动工具、家用电器、音视频设备、信息设备、电信终端、机动车辆、医疗器械、安全防范设备等。   需要注意的是,3C标志并不是质量标志,而只是一种最基础的安全认证。   3C认证主要是试图通过“统一目录,统一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统一认证标志,统一收费标准”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彻底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产品认证制度中出现的政出多门、重复评审、重复收费以及认证行为与执法行为不分的问题,并建立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可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
主要内容
  3C认证就是是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简称。对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法律依据、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范围、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监督管理等作了统一的规定。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按照世贸有关协议和国际通行规则,国家依法对涉及人类健康安全、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实行统一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   (二)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公布统一的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统一的标志标识,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能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   (三)根据我国入世承诺和体现国民待遇的原则,原来两种制度覆盖的产品有138种,此次公布的《目录》删去了原来列入强制性认证管理的医用超声诊断和治疗设备等16种产品,增加了建筑用安全玻璃等10种产品,实际列入《目录》的强制性认证产品共有132种。   (四)国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使用统一的标志。新的国家强制性认证标志名称为"中国强制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可简称为"3C"标志。中国强制认证标志实施以后,将取代原实行的"长城"标志和"CCIB"标志。   (五)国家统一确定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项目及标准。新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将根据不以营利为目的和体现国民待遇的原则,综合考虑现行收费情况,并参照境外同类认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六)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于2002年8月1日起实施,有关认证机构正式开始受理申请。原有的产品安全认证制度和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自2003年8月1日起废止。   3C认证实际上是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英文缩写,也是国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使用的统一标志。作为国家安全认证(CCEE)、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CCIB)、中国电磁兼容认证(EMC)三合一的“CCC”权威认证,是中国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先进标志,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我国政府按照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和国际通行规则,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国家公布统一的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统一的标志标识,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能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目前,中国公布的首批必须通过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共有十九大类一百三十二种。主要包括电线电缆、低压电器、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玻璃、消防产品、机动车辆轮胎、乳胶制品等。
第一批实施3C认证的产品
  一、电线电缆   二、电路开关及保护或连接用电器装置   三、低压电器   四、小功率电动机   五、电动工具   六、电焊机   七、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   八、音视频设备类   九、信息技术设备   十、照明设备   十一、电信终端设备   十二、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   十三、机动车辆轮胎   十四、安全玻璃   十五、农机产品   十六、乳胶制品   十七、医疗器械产品   十八、消防产品   十九、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需要注意的是,3C标志并不是质量标志,而只是一种最基础的安全认证,它的某些指标代表了产品的安全质量合格,但并不意味着产品的使用性能也同样优异,因此购买商品时除了要看它有没有3C标志外,其他指标也很重要。
3C认证标志
  CCC标志一般贴在产品上面,或通过模压压在产品上。目前设计的CCC标志不仅有激光防伪,而且每个型号都有一个独特的序号,序号不重复。消费者区别真假CCC标志的方法很简单,细看CCC标志,会发现多个小棱形的“CCC”暗记。另外,CCC标志最不容易仿冒的地方,就是每只标志后面都有一个随机码,它注明每个随机码所对应的厂家及产品,根据随机码,即可识别产品来源是否正宗。
3C认证意义
  “3C”认证,是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是安全的防火墙。“3C”认证是一种对产品的合格评定,有了这个评定的标志,消费者才能对自己使用的产品感到放心。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3C”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十分清楚。因此,在有些超市、商场里,厂家把“3C”当着防伪标志介绍,营业员把“3C”与优质画等号,有的甚至拿着“3C”证书开“天价”欺蒙顾客。比如,有些滑头的“二老板”复印了一大把证书,拿着证书当道具,用花言巧语诱骗顾客买下天价灯具;有的在推销中喋喋不休地吹嘘“3C”灯具如何超群,保修服务如何完善,使得顾客注意力被转移,一不小心就在议价过程中掉入价格陷阱。更有一些惟利是图者,用假“3C”糊弄顾客,从中牟利。   作为与安全方面密切相关的家庭用电产品,认清是否有“3C”标志,是避免购买伪劣产品的基本方式,没有“3C”标志的,肯定未进行相关检验和认证,没有安全保障。目前家庭用电产品中,国家对部分产品尚未制定统一的认证标准,这类产品包括电子类产电话、电视、信息等弱电产品,因此这些产品无“3C”标志是正常的。   实施“3C”,有利于使用的健康和安全,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有关部门在加强对“3C”认证产品进行执法检查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向消费者宣传和介绍有关“3C”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不至于被所谓的“3C”迷住双眼。
3C认证流程
  基本情况:·CCC认证申请分书面申请和网上申请。·申请书含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和产品的有关信息。·每种型号单元的商品应单独申请。 ·同一种型号不同生产厂家的商品也应单独申请。   阶段1:申请受理·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后,认证机构向申请人发出受理通知,通知申请人发送或寄送有关文件和资料。 ·同时,认证机构发送有关收费和通知。·申请人按要求将资料提供到认证机构。·申请人付费后,按要求填写付款凭证。 [注:企业一般应提供以下资料:总装图、电气原理图、线路图等;关键元器件和/或主要原材料清单;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其他需要的文件;CB证书及报告(如有)]。   阶段2:资料审查·在资料审查阶段,产品认证工程师需对申请进行单元划分。 ·单元划分后,若需要进行样品测试,产品认证工程师向申请人发送送样通知以及相应的付费通知,同时,通知申请人向相应的检测机构发送样品接收通知。   阶段3:样品接收 ·样品由申请人直接送达指定的检测机构。·申请人付费后,按照要求填写付款凭证。 ·检测机构对收取的样品进行验收,填写样品验收报告,对于不合格的样品将出具样品整改通知,整改后填写样品验收报告。 ·样品验收后,检测机构填写样品检测进度表报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收到样品检测进度后,在确认申请人相关费用付清后,向申请人发出正式受理通知,向检测机构发出检测任务书,样品测试正式开始。   阶段4:样品检测 ·企业在型式试验阶段应作的工作为:送试验样品、需要的零部件及技术资料,了解试验进度,如果出现不合格项要依照样品测试整改通知进行及时整改。 ·样品测试结束后,检测机构填写样品测试结果通知。·检测机构还将试验报告等资料传送至认证机构。   阶段5:工厂审查 ·对于需要进行工厂审查的申请,检测机构组织进行工厂审查。 ·工厂检查的前期准备包括:与认证机构商定工厂检查的日期和人员;按照工厂检查的要求准备好文件和记录;在工厂检查时安排生产线开动。 ·企业要严格按照工厂检查的要求配合工厂检查组的工作。根据确认的不符合项和工厂检查结论,尽快完成不符合项的整改。   阶段6: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工程师对各阶段的结果进行收集整理后,进行初评。·合格评定人员对以上结果进行复评。   阶段7:证书领取·认证机构主任签发证书。 ·申请人打印领证凭条,到认证机构自取或要求寄送证书。获证后的监督:·如果生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的样品不一致,应得到认证机构的确认后再生产。 ·要与认证机构商定正常监督的日期。·在监督时,生产线应正常生产,并有认证的产品在工厂或能提供一定量的产品供抽样(如:外面的仓库、市场等)。 ·准备好监督所要求的文件和记录。·确认不符合项和监督结论。·尽快完成不符合项的整改。
3C认证免办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1.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人员自用的物品;   2.香港、澳门特区政府驻内地官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自用的物品;   3.入境人员随身从境外带入境内的自用物品;   4.政府间援助、赠送的物品。   符合以上条件的《目录》中的产品,无需申请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也不需加施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可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1.为科研、测试所需的产品;   2.为考核技术引进生产线所需的零部件;   3.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所需的产品;   4.工厂生产线/成套生产线配套所需的设备/部件(不包含办公用品);   5.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产品;   6.暂时进口后需退运出关的产品(含展览品);   7.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8.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料或来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符合以上条件的《目录》中的产品,生产厂商、进口商、销售商或其代理人可向有关质检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的申请书、证明符合免办条件的证明材料、责任担保书、产品符合性声明(包括型式试验报告)等资料,经批准获得《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   三、《目录》中的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配套法规进行处罚。   1.不符合本公告条件而借口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的;   2.符合本公告条件但没有获得《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擅自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的;   3.编造虚假材料骗取《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的;   4.获得《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不按原申请目的使用的。
3C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安全认证标志(S) 电磁兼容(EMC)     安全认证标志(S)
  电磁兼容(EMC)
安全与电磁兼容(S&EMC) 消 防(F)     安全与电磁兼容(S&amp
  消 防(F)

网友J:
看来我要幸运一点了,打开来里面还是有AC/DC的,不过是那种三颗灯的大LED的灯具,后来自己还找OSRAM的白色比较纯正点的LED改了一个,才不显得黄黄的。

网友K:
3C认证只是在安全方面考虑,并不在可靠性方面保证 产品的质量。

这种灯的最大问题是设计的可靠性,包括散热和过流设计。

使用阻容降压,过流问题没有保障。

网友L:
阻容降压的产品可靠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那个电容,如果选用质量好的,这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方式过流可以加保险。

网友M:
阻容降压本身是没问题,问题在电网电压变化时,LED电流的也会剧烈变化。
RC不会坏,坏的是LED,我几年前买了几个这样的,都没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