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分到2块板子做,如何自动布线?

楼主(2012-11-01):
(无正文)

网友A:
建立2个原理图文件,分别生成2个PCB 文件
或者 一个原理图,中间接插连接部分 画2个,然后画板的时候,以2个接插件为界 做板框

楼主:
建立2个原理图文件,分别生成2个PCB 文件
或者 一个原理图,中间接插连接部分 画2个,然后画板的时候,以2个接插件为界 做板框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法不错,中间接插连接部分应该也画2个接插件吧,做板框不是太懂,能否仔细说要下方法,谢谢

网友B:
还是两个原理图, 两个PCB 比较稳妥, 电气检查上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两个原理图,制两个PCB板有个小问题,就是原理图可能会画的不够清晰,比如说有的元件本来是要在一张原理图里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必须要放到另一个PCB板上

网友A:
那就一张图,画2个接插件,你画板框的时候注意下,在2个接插件的位置板框是连续的,这样你用自动布线也是行的通的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可行,不过还是建议用两个图,不容易出错,特殊的地方用文字说明一下就好

楼主:
感谢6楼7楼,两个方法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