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和各位大侠STM32 定时捕获中断中溢出中断问题

楼主(2012-11-01):
在我的应用中需要连续捕获一串脉冲,使用我tim3的捕获模式中断和溢出中断,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如果这个时候发生溢出,溢出中断不能置位,导致这次的溢出不会再次产生中断,下一次溢出才能产生中断;
问题是:在捕捉中断中如果发生定时器计数溢出能产生中断吗?

楼主:
u16 g_ulTime3OverCount = 0;//溢出次数计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u16 usCC3;
        u16 usOF3 =0;
        u16 itstatus =0;

    /* enter interrupt */

                //PB0 TIM3-chan3
                //read int status
                itstatus = TIM3->S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 | TIM_IT_Update);
                //read trigger first

                if(itstatus & TIM_IT_Update)
                {
                        g_ulTime3OverCount++;
                }

                if(itstatus & TIM_IT_CC3)
                {
                        usCC3 = TIM3->CCR3;
                        usOF3 = g_ulTime3OverCount;
                        buf_write(&buf_axis1_pwm2, (u8 *)&usCC3,2);//写缓存
                        buf_write(&buf_axis1_pwm2, (u8 *)&usOF3,2);
                }
}

楼主:
2楼中断处理代码,谢谢

楼主:
依以前其他mcu的经验只要不是在清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 | TIM_IT_Update);
的这句代码时发生溢出就不会有问题,在文档里也没找到详细说明,能指点下否,谢谢

网友(2013-02-26):
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A:
溢出中断和更新中断是不同的中断,应该可以进溢出中断吧。两个中断都要使能,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