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给我看一下keil的编译结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1):
非重入函数被多进程调用了,可能存在潜在错误,所以给了警告。。。

典型的是主循环和中断都调入了非重入函数

楼主:
什么是非重入函数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在执行一个函数时,程序被中断,在中断里又调用正在执行的函数
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不要理会警告,把错误改了吧

楼主:
这几个警告都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警告,在定义函数时在后面加个reentrant可重入声明
uncalled segment是定义了函数但从未调用
还有个没遇到过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勾选生成hex文件!

网友E:
DATA地址空间溢出没看到?

网友F:
data 用完了

网友G:
keil的overlay有时候很坑爹,有可能是你有一些函数写了,但是没有调用,局部变量占了DATA空间,导致DATA空间不足。

网友H:
未调用函数相当于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I:
重点查查RAM是不是用超了...

网友J:
明显是DATA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