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推荐一款电源IC

楼主(2012-11-01):
2节7号干电池,为3.3V MCU供电 的产品。
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200MA。
推荐一款升压IC,最好输入1V时还能工作。

网友A:
BL8530 可以试试,
Deliver 200mA at 3.3V Output voltage
with 1.8V input Voltage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少滴

网友C:
SGM6603,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可参考TPS61020, 其输入电压低到0.9V,适合你的应用。想请教下两节干电池放电到0.9V,会不会电池过放。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020

楼主:
现在系统中加入了直流电机,电机带动不起来。

网友E:
很多的,尤其是电子词典里常用,10年前用得比较多的是精工的和torex的,现在国产应该大把吧

网友F:
你可以加我QQ1614044945,我是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G:
建议采用TI公司的TPS61025,非常适合你使用。

网友H:
最恨两节7号电池还要升压的方案, 电池贵不少,容量也比一节5号电池少很多, 体积也没小.
BTW: 电机带不动问题,建议并一个100uF的电容解决.

网友I:
这种系统用小号的锂电池比较好吧,锂电池一般电压3.6V

网友J:
应该可以

网友K(2013-01-22):
用ETA1036同步高效的升压。QQ56987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