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IAR FOR 430 V5.3仿真老出错

楼主(2012-11-01):
RT,下载程序后,仿真要么IAR自动关闭了,要么出错说什么未知软件异常什么的,就是仿真不下去了,要重新下载并仿真,出错太频繁了,根本没法调试了。。。各位有碰到过么?

网友A:
搞个demo程序试试

楼主:
有时候程序下载进去,然后IAR就自动关了,很莫名其妙。

楼主:
还有就是经常什么内存不能读,然后点确定就IAR就关闭了,点取消就弹出VC6.0 调试

楼主:
小程序好像很少碰到这些问题。

网友B:
main.c
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Done. 2 error(s), 0 warning(s)
有碰到这种问题的么

楼主:
出现过未知软件错误
出现过runtime error
等等。。
以前用V4.21版 同一个仿真器从没这些问题。
因为用V5.3,仿真器固件更新了,盗版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