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备要给对方输出三路电源:

楼主(2012-11-01):
我的设备要给对方输出三路电源:
            1、正15V    2 、负15V   3、 可调电压源

          正负15V电源的波动不得大于 0.02V;
          可调电压源输出电流不得大于0.14A

     问题是:有什么办法能监控他们  当电压波动超过要求时断电,电流超过要求时断电,而且当电源恢复正常时还能恢复供电

网友A:
1、输出的+/-15VDC直接通过运放后进ADC进入监控。
2、可调电压源的输出串联取样电阻或使用运放I/V转换也送入ADC。

网友B:
什么电源要求这么高? 0.02V/15,千分之一,好精密啊

楼主:
用户要求比较高

网友C:
0.02V/15,千分之一,噪声20MV,要求还好吧,这个电源的功率多大,输出电流要求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电流不得大于0.14A

网友D:
用高精度的0.1欧电阻检测,用放大器进行两级差分放大,再用比较器与基准电压源进行比较,控制开关管通断。

网友E:
此贴是娱乐贴?
或者楼主完全没有把问题的要点写出来,比如反应时间,直接检测脉冲还是?用的何种电源,负载呈现什么特性,容性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