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r Flash擦写

楼主(2012-11-01):
我在使用JS28F128 的过程中,进行Set Block Lock-Bit时读到状态寄存器返回值为0x98,查资料显示为:
1.Program Error / Error in Setting Lock-Bit
2.Low Programming Voltage Detected, Operation Aborted

谁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Vpen已通过4.7K电阻接3.3V

网友A:
第二句说电压过低,你可以看看

楼主:
就是说电压过低 才奇怪,电源脚就那么几个,都接了3.3V而且量过,不可能电压过低啊,也没有专用的烧写电源脚啊

楼主:
解决了,看来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A:
把原因写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才是好同学

网友B(2013-09-17):
请问,你用的是飞凌开发板吗

网友C:
把手册发来看看,NOR FLASH驱动,偶写过,,在进行擦的时候,首先你要发出擦写的准备命令给NOR FLASH,然后,读NOR FLASH 返回的状态信息,数据,看芯片是否进入擦的状态,如果是的话,那么在读寄存器的时候会有IO电平发生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