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程序中的钩子函数

楼主(2012-11-01):
嵌入式程序中的钩子函数 就是 回调函数吗?

网友A:
钩子函数 在 windows 系统里使用的技术
在嵌入式系统里很少支持.
没有系统的嵌入式程序, 则更少有使用了

网友B:
钩子函数 在 windows 系统里使用的技术
在嵌入式系统里很少支持.
没有系统的嵌入式程序, 则更少有使用了
引用 网友A:

钩子函数一般在哪里执行?
比如UART的关键字钩子函数,是在中断内执行,还是中断外执行?

网友A:
windows 钩子函数, 会使用一堆数据结构, 把函数加入到事件的调用序列中.
嵌入式系统一般不会这么复杂, 可以采用设置一个固定的外部(week)函数名来实现.

网友C:
windows的钩子函数不了解,但记得ucos-ii里面的一些功能扩展函数好像也叫钩子函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