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问题

楼主(2012-11-01):
现在用vmware装了linux,系统启动后,会有用户名和密码输入界面,但是知道的只有普通用户的(是安装的时候自己设置的),登录后没法执行root的操作,在安装过程中没看到有对root的设置和密码的设置,求大侠帮忙。

网友A:
需要在终端上重新给root设定密码。

网友B:
什么发行版本?

网友A:
狼,好外不见你了,最近可好啊。

网友B:
狼,好外不见你了,最近可好啊。
引用 网友A:
好就是可以天天睡到自然醒,然后看看书打打球。
不好就是木有工作木有收入~:lol

楼主:
2# 阿南 我知道怎么个情况了,比较弱智的一个问题,现在发现,谢谢回复

楼主:
3# 原野之狼 用的radhat enterprise linux3,已经找到什么原因,谢谢大侠

网友C:
可以给root设置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