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开绿油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办法
1. 点过孔的属性, 取消 Tenting 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办法不保险, 很多pcb 厂家会统统忽略你的这个设定
2. 直接将过孔转成焊盘.

网友B:
强烈同意楼上的
1. 点过孔的属性, 取消 Tenting 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办法不保险, 很多pcb 厂家会统统忽略你的这个设定
这个一定要和厂家特别强调才可以用
2. 直接将过孔转成焊盘.
推荐用此法

楼主:
对于第一点,你说取消tenting,是不是在孔的属性对话框中不要选上test point,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对于第二点,我怎样把过孔转成焊盘!

(附注:所用的软件为pads2005)

网友C:
写文字说明,跟PCB产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