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11-01):
我使用ACT4060做dcdc,输入5v(波动范围4~5.6V)输出3.8V按理说工作应该没有问题的,ACT4060的规格书说最小工作电压是4.75v
我的输入是5.2V,但是有连接电动机之类的负载,在启动瞬间该电压会跌落到4v,造成ACT4060输出的3.8V瞬间跌落,导致CPU复位。

由于工作电压已经接近4060的极限低压,且输入输出电压差只有1.2V
各位说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是不是要换个芯片?
不希望增加5V端的电源容量,因为成本不允许。

楼主:
如果用mc34063,这么小的压差稳定吗?

楼主:
LDO更有压差的问题

网友A:
用buck-boost的DCDC呢?

楼主:
楼上 请推荐型号

网友B:
负载两端接个大点的电容能搞定吗

网友C:
输入有电动机之类的负载。即电感,电流可突变,电压可突变,看看是否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D:
你的5V怎么来的,负载波动引起电源的变化,是不是因为电源功率太低了?为了压缩成本也不能一味地把责任都推到设计的末端,还是应该在源头想想辙。

网友E:
LDO 输入端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并个大电容
掉电瞬间靠大电容维持

网友F:
估计你只有串肖特基并大电容试试了,
要不你就改输入电源,增大电流能力

网友G:
9L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你的5V怎么来的,负载波动引起电源的变化,是不是因为电源功率太低了?为了压缩成本也不能一味地把责任都推到设计的末端,还是应该在源头想想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