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ic的输出电流选择

楼主(2012-11-01):
请教下电源ic的输出电流选择
假如整个系统最大电流是300ma,请问选择电源ic的输出电流大概要多少比较好?一般留多大余度比较好

网友A:
这个要结合负载的情况,及电源自身的情况。有些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不够高,在负载有瞬间大电流时,容易造成输出电压过低的现象。建议留20%~40%的余量。以300mA 为例,可以选择500 mA的输出电流。

网友B:
还得看你的系统启动瞬间电流的,最好能够找个数字电源测试下
如果没有,那尽量放宽点,500ma肯定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