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虚短和虚断

楼主(2012-11-01):
在看书的时候,对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有一些疑惑,请教各位大侠
当同向比例放大时,为什么说Up=UN=Ui;
当反向比例放大时,为什么说Up=Un,Ip=In=0;

网友A:
当同向比例放大时,为什么说Up=UN=Ui;
原因是因为运放的开环增益接近无穷大.

当反向比例放大时,为什么说Up=Un,Ip=In=0;
原因是运放的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为什么说当同向比例放大时,运放的开环增益接近无穷大,而不是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环增益和输入阻抗都很大。

网友:
谢谢2楼的回答,为什么说当同向比例放大时,运放的开环增益接近无穷大,而不是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引用 楼主:

不是当同向比例放大时,运放的开环增益接近无穷大
而是无论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运放的开环增益接近无穷大
这是运放的一个硬性指标
跟运放工作在那种状态无关系

另外输入阻抗无穷大,也是运放的一个硬性指标
不是有了开环增益无穷大,就没有输入阻抗无穷大

网友C:
:lol解释的很清楚,当年学习那会还老混呢

网友D:
完整的说法:
同相放大,Up=Un=Ui, Ip=In≈0
反相放大,Up=Un=0,  Ip=In=0

对于反相放大,如果共模电压合适,输入阻抗无穷大并非必须
对于同相放大,运放输入阻抗影响更大些

网友E:
回LS:
是不是应该换一下?
反相放大,Up=Un=0, Ip=In≈0
同相放大,Up=Un=Ui,  Ip=I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