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楼主(2012-11-01):
小弟用FPGA 产生频率为1Khz 的矩形波,正频宽40ns。FPGA IO电压虽然是3.3V 但是由于产生的脉冲宽度太窄 实际输出电压只有1V不到 所以要加驱动,小弟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驱动 附上电路图 三极管用的8050 。反相器的作用为的是输出和输入同相。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反相器输出的波形,正频宽展宽了。我考虑是三极管的关断速度不够块。上网找了下资料,说可以在基极电阻并个电容 目前正在试验 但是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说专门的开关三极管可以推荐下 或者有好的参考电路也可以。

网友A:
2个1K的改成100K, 都嫌过驱, 在基极串的那个电阻上并100P电容加速一下比较好

楼主:
避免深度饱和,您的意思是 增加集电极电阻? 2# maychang

网友A:
这个电路,可免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度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大学《脉冲与数字电路》 非门的小节有述, 应该在二三十页的样子吧

网友B:
SS14 可用,但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可以是0.2v)
三极管的临界饱和点是 VCB=0;
加肖特基二极管后,饱和度大减,‘退饱和时间’大大减小。

网友:
开关本身是作闸阀之用,不是数字电路,驱动波形跟输出波形不一样,所以也算不上模拟电路。

网友C:
个人的一点建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三极管定好后,得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与饱和的交界点,才能确保工作在最高速

临界饱和点,速度与功耗的 折衷。

网友E:
有FPGA的板子上居然还会出现74系列: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验过 改成100K基极电阻为100K 造成基极电流太小,而集电极电流太小,三极管根本导通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孤陋寡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早上搭电路尝试了下,貌似并电容 和 用SS14这两种方法效果都不好呢,难道是三极管8050 开关速度不够快么?

楼主:
谢谢!我也参考了! 10# 20120703

网友F:
加钳位二极管是加快关断么?避免三级管深度饱和 ?貌似波形上升沿比较长。

网友G:
参考10楼 图8.14没错。

网友G:
并且,在R1上并联100p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兄台能否将PDF上传分享下

网友G:
对于图8.14,如果R1 =  R2,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为B,输入高电平为Vi,则 三极管临界饱和时开关速度最快,R1可用下式求得:R1 = RL*B*(Vi - 1.4)/ (Vcc - 0.7);  假如:RL=1k,B=43,Vi=3.6V,Vcc=5V,可计算出R1 = 22.0k.

网友J:
不要用8050,用小一点的功率的,要不就用MOS管,要是多几路的话,直接用MOS非门

网友G:
8050比一般小功率MOS管快得多。开关速度:8050 >= CMOS非门 > MOS晶体管

楼主:
对于图8.14,如果R1 =  R2,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为B,输入高电平为Vi,则 三极管临界饱和时开关速度最快,R1可用下式求得:R1 = RL*B*(Vi - 1.4)/ (Vcc - 0.7);  假如:RL=1k,B=43,Vi=3.6V,Vcc=5V,可计算出R1  ...
引用 网友G:

1.仔细推导了您写的这两个公式,计算R1应该是 按着 Ic=B*Ib 来的。有一点不太明白:
基极电流 Ib 如何计算 基极应该是被钳位在了0.7V 那么这个电流 应该是 (VI-0.7)/R1-0.7/R2- 流过钳位二极管的电流。 但是钳位二极管的电流如何体现?

网友K:
我不理解什么FPGA连40ns的pulse都出不正常?楼主问题没描述清楚吧?把大家方向带偏了。。。

网友L:
为什么不考虑用MOS管

网友M:
如果只是3V到5V电平转换,干嘛要用三极管?
去掉三极管,直接用片 74HCT, ACT, AHCT 04

网友N:
mark!待楼主最终结果

网友O:
三极管的速度赶不上基于Cmos的高速门电路吧,明显有问题,
FPGA的IO速度都上百兆,上升时间是几个nS,不应该这样
你关内部弱上拉,改开漏输出,外部减小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P:
回复 网友I:

这本书是啥名字! 小弟也想学习学习看哈!

网友G:
1.仔细推导了您写的这两个公式,计算R1应该是 按着 Ic=B*Ib 来的。有一点不太明白:
基极电流 Ib 如何计算 基极应该是被钳位在了0.7V 那么这个电流 应该是 (VI-0.7)/R1-0.7/R2- 流过钳位二极管的电流。 但是钳位二 ...
引用 楼主:

回复29楼:
对三极管基极节点用节点电流定律,有:(Vi - 0.7/ R1 = Ib + 0.7 / R1 ----(1);

三极管临界饱和,有:Vc = Vb;所以:Vcc - Ic * RL = 0.7;所以:Vcc-B*Ib*RL = 0.7;所以有: Ib = Vcc - 0.7/ (B*RL)-----------(2);
(2) 代人(1)解得:

         R1 = RL*B*Vi - 1.4/ (Vcc - 0.7);

网友Q:
电路有问题,8050至少能跑到100M的开关频率 你这才1kHz。 把R64删掉,R?可以用大点的100k都可以。最好还是用MOS管 N沟道的 这样你才能把电压拉到0V 三极管特性决定你输出的电压最低为0.7V左右。

胡说八道,8050在100MHz下面勉强有放大能力,做楼主那种开关连100kHz都很困难。

网友I:
兄台能否将PDF上传分享下
引用 网友H:

网友G:
回复37楼:
“。。。最好还是用MOS管。。。”
最好还是不用MOS管。双极BJT管子一般比MOS管块。

网友R:
回复 楼主:
8050特征频率100MHz。

网友Q:
回复 网友O:
FPGA IO口都是推挽输出吧,好像不能像ARM似的设置输出方式

网友S:
避免三极管进入深饱和

网友K:
通常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的人,也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所以,不具备解决问题的人,也就不能准确的描述问题。
我猜测楼主的描述方式让这个帖子所有人的思维方向都跑向了“如何提高双极型晶体管的开关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是幅值不够。我加到60ns的时候刚够3V多一点,如果我要求输出电压是5V 必须得加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100M的开关频率 于开关速度是另一回事的。输出的频率是能满足的,但是脉宽不一致

楼主:
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感谢大家的讨论! 1.有些朋友怀疑FPGA 的I/o的驱动能力。我做过测试,如果产生矩形波,正脉宽保持时间小于60ns 是到不了3.3V的,大加可以尝试一下。原因是有个上升和下降时间。脉宽越窄,幅值越低。
2.我现在把脉宽调整到60ns 勉强可以输出3V多一些。我外部器件需要3V多得脉冲。所以我尽量想把电压提起来,而且尽量不要用fpga的IO 直接驱动,所以才加三极管驱动。但是遇到了延迟问题。
3.改变开关速度的两种方式都尝试过(启动电容和肖特基箍位) 是有效果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完全跟得上FPGA的开关速度。因为我产生的是ns级别的。
4. 有朋友说。用MOS管 MOS管得开关速度觉得没有BJT快。
5.8050的 datasheet 上的参数没有给出具体的 开关速度。可能本身参数决定了开关速度。我找了一个有开关时间参数的BJT 看了下关断时间很慢。(图1所示)
6. 根据32楼的建议,打算去掉三极管电路,换用74HCT 系列的驱动器试一下。我仔细看了下手册 发现输入电平是满足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O:
FPGA IO口都是推挽输出吧,好像不能像ARM似的设置输出方式
引用 网友Q:

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

网友T(2013-08-22):
引用 网友B:
SS14 可用,但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可以是0.2v)
三极管的临界饱和点是 VCB=0;
加肖特基二极管后 ...

支持这种分析

网友U(2016-07-14):
坐看一知半解的人在这搅混水,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怎么会跟开关频率扯上了关系,开关频率的重点是从截至状态转换到饱和状态的时间,特征频率描述的是工作在放大区的小信号频率,所以你不会在普通三极管手册里看到tr和tf的参数,当然有专用开关的三极管会有这个参数,结论就是随便一个mos都比bjt的开关速度高了不止多少倍了。

还未完全开通又要关断了,这么用没意义。

网友V:
基极电阻上并联加速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U:
坐看一知半解的人在这搅混水,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怎么会跟开关频率扯上了关系,开关频率的重点是从截至状态转 ...

BJT与MON驱动类似条件下,开关下降沿差不多;但开关上升速度BJT比MOS管要快很多。参见下图:

网友W:
高手们接着讨论啊

网友(2016-09-04):
引用 网友X:
这个书名是什么?

晶体管电路设计, 日本人的

网友Y:
把集电极电阻改成百欧级的,基极电阻改成1K级,绝对高速,边沿很好。要高速BJT电路,电阻必须在K级左右,就是要低阻,大电流绝对可以高速 。

网友Z(2019-11-05):
你好,大哥,你这个是看的那本书

网友AA(2021-07-22):
晶体管电路设计-下 [日]铃木雅臣.pd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YGNmQ1v54L-H1KkpfgwJA
提取码:q6bb

网友Y:
一看就不是重视边沿的设计。

网友AB:
提是提不高的,只是怎样能令它 尽力而为。

网友AB:
跟模拟电路一样,共基极的速度是最高的,不需暴力驱动,也不需加速电容。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定好后,得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与饱和的交界点,才能确保工作在最高速 ...

贝克箝位,有些开关管已预装,
快是快了些,不过效率牺牲了不少啊。

达宁顿的效率更差些。

网友AB:
引用 网友U:
坐看一知半解的人在这搅混水,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怎么会跟开关频率扯上了关系,开关频率的重点是从截至状态转 ...

跟高放管不同,开关管是没有  特征频率  一说,
不过,跟特征频率关联的参数是 hFe ,即是〖ΔIc/ΔIb〗。

网友AB:
fα>fT>fβ ,
在 fα ,BJT仍未受 tr和tf 的制约。

射频放大的相移,是由管子的寄生参数造成的,载流子的 存贮效应 还未抬头。

网友AB:
三极管,
有真空管的,有半导体的,
也用来作为 BJT 的别称。

网友AB:
场效应管有
jFET 与 MOSFET 两大种,还有 iGBT ,
这三者的鼓劲给力的方式不完全一样吧 ?!

网友AB:
引用 网友O:
三极管的速度赶不上基于Cmos的高速门电路吧,明显有问题,
FPGA的IO速度都上百兆,上升时间是几个nS,不应该 ...

那就要选用
tr和tf 都是那么小(甚至更小)的开关管来当这「功放」才行了,
尽力而为也得「体质」允许嘛,「体质」不争气,咋整都是浮云。

网友:
基极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AB:
引用 楼主:
100M的开关频率 于开关速度是另一回事的。输出的频率是能满足的,但是脉宽不一致 37# 千鸟逐风  ...

频率跟速度有何区别 ?! 存贮时间,结电容,放大倍数,
三者 有否关联,若有,如何关联 ?!

网友AC:
三极管不应该让它进深度饱和区。比如你要输出0~3V的信号。要让0~3V输出都在放大区域。这时估计要改变供电电压了

网友AD:
关断不够快,  通常饱和度过高, 会造成这个问题,  由于达林顿管内部的问题,  我建议你自己搭驱动电路,  避免深度饱和和截止.

网友AB:
开关速度受存贮效应的制约,甲类放大则受限于压摆率。

加速电容的劲儿哪来,还不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吗,所以,FPGA 的速度与底气,缺一不可!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跟高放管不同,开关管是没有  特征频率  一说,
不过,跟特征频率关联的参数是 hFe ,即是〖ΔIc/ΔIb〗 ...

高放管有的特征频率,开关管也有,
谐波频率高于特征频率就放大不了,即使撇除存贮效应,波沿也会变钝。

特征频率与米勒平台,是同一个 结电容 搞的鬼吧。

网友AB:
寄生电容与存贮效应,虽皆源于 PN结 但两者扯不上关系, 不过,两者任何一项都会把开关速度拖慢。

网友AB:
既要疯狂驱策,又不让管子进入饱和区,那就唯有「使绊子」了。

网友AB:
Rb=0.8βRc ,集基耦合多谐振荡器设计的经验公式, 管子是饱和得妥妥的,
贝克箝位或肖特基二极管分流,是 抗饱和 措施,但是也该以饱和得妥妥的为前提吧 ?!

网友AB:
三极管版的贝克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