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STVP烧录设置ROP为ON后,再次烧录显示为被保护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侠:

   我用SVTP设置了读保护,再次烧录软件时,显示被保护,无法烧录,

重新设置 Read Out Protection OFF后,也无法恢复。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A:
目前我只知道有一种方法可解除写保护,如下:
1. 创建一个stp项目: project->new
2. 在已经创建好的stp项目下,打开配置页面:project->edit
3.选择 properties选项卡,勾选:unlock protecttion before a programing circle
4. 在3个memory区随便选中一个空文件(临时用stvp生存空文件就行),否则一会烧录时会找不到文件
5. 执行菜单:program->all tabs (注意:option byte页必须取消写保护先)
总的思想是应用第3点功能,期待高人指教如何不用项目的方式来解锁写保护。

网友B(2015-10-06):
配置区中设为OFF,烧当前tab

网友C(2016-03-03):
楼上的办法,高!:handshake

网友D:
先点到OPTION BYTE 把ROP选OFF,再点击Program的 Current tab,就擦除了,就可以重新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