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电路求救!急急急

楼主(2012-11-01):
求一份简单的USB1to4的电路 就一个小要求 不要带EPROM、、、找了好多电路图了 都没找到,希望有图的大侠邮一份给我啊。小弟拜谢了 邮箱chenxidezhaoyao@163.com

楼主:
GL850 GL850A、G 我都找过了 可惜都带了EPROM啊 求一份简单的电路就这么难哎:L

楼主:
都在忙么…一个人都没见着..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这是因为你自己愚笨,又不肯耐心读手册。EEPROM不是必选项,一般布线都画上了,但实际可以焊,也可以不焊。

如果你的手册写的烂,写的不详细,一定不要选这家公司的芯片,你会累死在这上面的。除非你特别贪便宜,准备做个破烂玩玩。

网友B:
最简单的HUB,一个上行口,四下下行口,可以用FE1.1S来实现。
一个IC,一个12MHZ的晶振,一个3.3V稳压器,一个1.8V稳压器。再就是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