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原理图~~求解~~

楼主(2012-11-01):
这是一个两个电机的电路,PWM调速~~~但是PIN3,PIN5有什么作用啊~~如果是测试电机堵转的话,这个能测到么???不懂啊~~
求大神指点小弟~~~

网友A:
如果可以测堵转的话,那么就是通过检测电流变化,堵转电流比额定电流大4倍以上。
选择合适的MosFet,使 U = I_堵 * R_on 可以被检测到。
注意区分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的区别。

网友B:
测电压的吧?

网友C:
不是检测电流的。检测电流应该串接在MOSFET回路中作采样电阻。

网友D:
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判断线圈好坏(是否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