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51单片机内部逻辑结构说明和图片

楼主(2012-11-01):
    目前,许多公司研发的单片机都是以Intel公司生产的MCS51系列的单片机作为参照,并与之在系统上兼容。因此,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中的代表型号8051为例来进行学习。在学习怎样使用单片机进行工作之前,必须先掌握单片机的内部逻辑结构,如图2一l所示。

    由图2一1可知,8051单片机由8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中央处理器(CPU)、内部数据存储器、内部程序存储器、中断系统、定时器月十数器、并行I/o口、串行口及时钟电路。
    (l)中央处理器(CPU)。它是单片机的核心部件,包含运算器和
磁翻板液位计控制器两个部分,主要完成8位二进制数的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及控制任务。
    (2)内部数据存储器。类似于通用微机中的主存,用来存储可随机读写的数据。8051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共有256个存储单元,其中低128个单元对用户开放,一般称为内部RAM;高128个单元提供给特殊功能寄存器使用。
    (3)内部程序存储器。主要用来存储单片机的程序、常数和数据表格。8051单片机有4 KB的掩膜ROM,在工作时,CPU从ROM中读取指令。相关指令:
中国自动化、工控、机械制造已居世界第三
    (4)定时器/计数器。8051单片机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雌十数器,用来实现
液位变送器定时和计数的功能,通过定时或计数的结果来对单片机进行控制。
    (5)中断系统。单片机通过中断来实现对程序段的优先执行,完成控制的需要。8051有五个中断源,分别是两个外部中断、两个定时器叶数器中断、一个串行中断。五个中断源拥有高、低两个优先级别。
    (6)并行I/O口。8051单片机有四个8位的双向并行I/o口印、Pl、P2和P3,主要用于与外部设备之间数据的并行愉人和输出。
    (7)申行口。8051单片机有一个可编程全双工申行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与其他设备之间数据的串行传输。
    (8)时钟电路。单片机内部带有
液位计振荡器,振荡频率范围为1.2一12MHz。
    从这八个部分可以看出,单片机就是一台微型计算机,它将大部分部件都集成到一块芯片上,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低成本控制,提高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A:
这只是简单的框图而已, 很多手册上还有更加详细的图呢

网友B:
这种快餐式的资料不看也罢,除了浪费时间,根本在脑子里留不下什么。

最新看串口波形,想找一下标准资料,核对一下。结果发现20年前书上説的很清楚的时序图,现在哪本书都不写,甚至网上的中文pdf也不讲串口的时序,比如起始位是几个跳变、数据位是MSB在前还是LSB在前,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倒退,网络时代冲击了纸张书籍,结果最基本的东西反而没人关注了。

要命的是,GOOGLE总是崩溃,这断了最后一条路。

楼主:
楼上的两位大虾,如果你们说的这么nb,请给出图来,不然别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