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推荐5V的电源保护芯片

楼主(2012-11-01):
我想找一个5V的电源保护芯片,当电压在5V左右的时候能正常工作,当电压超过6V就自动断开,从而保护后面的芯片不被烧坏,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A:
电压比较器,驱动一个PMOS 比较可靠 简单

网友B:
单芯片的话就是过压保护芯片,比如SGM4062之类,很多品牌都有。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C:
来个图参考一下原理吧

网友D:
哎 看不懂 求个大神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