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是不是随便烧写一个flash就可以

楼主(2012-11-01):
spartan-6 FPGA芯片,有DDR SDRAM,SPI 4MB Flash,有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接口的32MB Flash;如果在Debug时,我们是将bit,elf分别烧到SDRAM中,现在我需要断电后运行,需要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我不知道是该将程序烧到SPI 4MB Flash,还是烧写到有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接口的32MB Flash中,这板子不是我设计的,也没法问原始设计者,请问,在FPGA中,是不是随便烧写一个flash就可以?不像arm那样,需要改bootload程序,来引导程序运行

网友A:
也需要loader,否则怎么起elf呢?

楼主:
为何要用两个flash,貌似SPI flash是config用的,是吗?不好意思,FPGA以前接触不多,谢谢

网友B:
有一个flash肯定是联在FPGA配置IO上的,这个flash用来放FPGA程序.mcs一类的,即上电自动加载的程序,类PC的bios
另外的flash和DDR这些应该联在FPGA user IO口上,用来在程序运行时的一些暂状数据的存储,类PC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