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汉字地址这么确认

楼主(2012-11-01):
请教 12864液晶显示屏显示汉字地址这么确认?

网友A:
驱动芯片是?

网友B:
我用的都没有字库,产品上也不会用带字库的12864,成本问题。

网友A:
嗯,不带字库成本是低点。

网友C:
楼主的错别字得改改先

网友D:
记得好像是80到8F是第一行和第三行,90到9F是第二行和第四行,这就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