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 FX2与EZ-USB FX2LP

楼主(2012-11-01):
最近开始接触CY7C68013处理器,使用中发现EZ-USB FX2和EZ-USB FX2LP这两个名词。

网友A:
LP 估计是Low Power 的意思

网友B:
EZ-USB FX2LP是EZ-USB FX2的升级版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先结贴了

网友B:
即,从FX2芯片68013升级到FX2LP的68013A,内存从8K到16K,并降低了功耗。

网友C:
FX1升级到FX2,增加了高速USB
FX2升级到FX2LP,降低了功耗

网友D:
YUP,

建議你用 FX2LP, 內建的 SRAM 16KB 比較 FX2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