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引脚功能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2012-11-01):
初次使用SH79F161D单片机,做一个AD测量,有汇编的例程吗?

网友A:
目前中颖网站上提供的例程都是C语言编写的

楼主:
哦。。读取电压值转为10位数据就行

网友A:
可以下载 “基于SH79F32编写的AD测温程序”,里面有详细的电路、程序和解析。

楼主:
结贴了,晚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