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33x的复位与中断

楼主(2012-11-01):
中断事件产生,到CPU响应并开始执行中断程序ISR内的指令,需要以下几个周期的延时,如图所示:
可以计算出,
Ø  在响应内部中断的情况下:最少需要14个时钟周期
Ø  在响应外部中断的情况下:最少需要16个时钟周期
Ø  如果程序在外部存储器中运行,则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
Ø  最长的延时则与CPU的等待状态、INTM寄存器的设置等有关
其中,图里面的D1,D2,F1,F2,R1,R2分别是CPU8级流水线处理过程中的6个阶段。
F1:CPU通过22位程序地址总线驱动程序存储空间
F2:CPU通过程序地址总线访问程序空间,并把指令放入取指令的序列
D1:读取序列中的指令,判断它是否是有效指令,并决定下次要读取的指令。
D2:从指令序列中请求一个指令,并完成解码操作。
R1:将所要读取的数据的地址传送到地址总线。
R2:从数据总线中读取数据。
Ps:CPU 8级流水线的另外2个阶段是:
E:指令的执行阶段,包括乘法、移位、ALU等操作。
W:写,即将数据写入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