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源码中常用文件及函数解读

楼主(2012-11-01):
一、// FILE:   DSP2833x_SysCtrl.c 文件
此文件有由七个函数构成:
void InitSysCtrl(void) //系统初始化控制函数
void InitFlash(void) //初始化 flash
void ServiceDog(void)// 喂狗
void DisableDog(void)//关狗
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初始化PLL
void InitPeripheralClocks(void)//初始化外设时钟
⑦ Uint16 CsmUnlock()// 代码安全模块解锁
主要函数分析:

1.系统初始化控制函数
void InitSysCtrl(void)  // 在   DSP2833x_SysCtrl.c 中被定义
{

   DisableDog(); //关看门狗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DIVSEL); // 初始化 PLL 控制
// DSP28_PLLCR 和 DSP28_DIVSEL 在 DSP2833x_Examples.h 中被宏定义
//通常DSP28_PLLCR 为 10, DSP28_DIVSEL 为2  这样配置得到的cpu系统时钟是150M

   InitPeripheralClocks();//初始化外设时钟,此函数将所有外设的时钟都使能了
//为降低功耗可进行更改,仅使能用到的外设时钟
}

二、// FILE:   DSP2833x_PieCtrl.c文件
此文件有由两部分构成:
void InitPieCtrl(void) //此函数初始化 pie控制寄存器到一个已知的状态
void EnableInterrupts() //此函数使能pie模块及cpu 中断
主要函数分析:
1. 初始化pie控制函数
InitPieCtrl();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到它们的默认状态 即 所有pie中断禁用 标志位被清除

三、// FILE:   DSP2833x_PieVect.c 文件
此文件有两部分
①//中断向量表初始值  结构体  定义
const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Init
②//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主要函数分析:

1.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此函数 初始化 pie中断向量表到一个已知的状态
//此函数 必须在 boot之后被执行

四、// FILE:   DSP2833x_DefaultIsr.c 文件
中断向量表中所有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定义  全是空的,由用户添加

五、// FILE:   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 文件
寄存器段的定义  用于存储空间的分配
为外设结构体 对应的变量 分配一个专用的数据区

网友A:
这是好东西,要深入学习的dsp就得学习这个

网友B(2013-09-17):
楼主能不能把28335的头文件,CMD文件,GEL文件 都发上来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C(2014-05-25):
要是这类资料再多一点就好了 很有用

网友D:
还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网友E:
学习一下 以后还会慢慢深入

网友F:
这些文件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G: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H:
刚接触这里的话理解这个资料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网友I:
顶一下 真心不错

网友J:
还是有些地方不太懂 楼主能当面指导一下吗

网友K:
DSP2833x_SysCtrl.c 文件中都是包含了基本的操作函数的

网友K:
以此为基础,深入的学习的,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L:
这个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