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Ecap使用总结

楼主(2012-11-01):
第一:捕获外部信号,可以设置为捕捉信号的上升还是下降沿,该功能一般最常用;
第二:计算外部方波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在这里可以分别对CAP1、CAP2、CAP3和CAP4上升沿或下降沿动作进行设置,当外部信号和当前CAPx设置一致时,并将当前CTR值赋给CAPx寄存器。这样,可以根据四个CAPx寄存器里面的值,进行捕获的方波信号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另外,CTR的变化模式取决于ECap6Regs.ECCTL1.bit.CTRRSTx的设置,如果为‘0’,则动作匹配时,不复位CTR,将一直往上增加,直至溢出;如果为‘1’,则动作匹配时,复位CTR。
如果,一个程序当中,四个CPAx均用到的话,假如:
CPA1:上升沿
CPA2:下降沿
CPA3:上升沿
CPA4:下降沿
对于输入信号,第一上升沿时,CPA1动作,并且产生CEVT1事件(如果该事件中断使能的话,则可以进入中断),同时将CTR数加载到CPA1中;接下来,下降沿时,CPA2动作,并且产生CEVT2事件(如果该事件中断使能的话,则可以进入中断),同时将CTR数加载到CPA2中;再接下来,上升沿时,CPA3动作,并且产生CEVT3事件(如果该事件中断使能的话,则可以进入中断),同时将CTR数加载到CPA3中;再接下来,下降沿时,CPA4动作,并且产生CEVT4事件(如果该事件中断使能的话,则可以进入中断),同时将CTR数加载到CPA4中;接下来在从CPA1往返动作。这时在一个循环里,可以利用四个CAPx里面的值进行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如果,程序不需要计算输入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那么可能只要用到一个CAPx,这时就更简单了。(如下面觉得例子),这时CTR可以不运行(ECap6Regs.ECCTL2.bit.TSCTRSTOP = EC_FREEZE),CAPx寄存器加载也可以禁止(ECap6Regs.ECCTL1.bit.CAPLDEN = EC_DISABLE;)。
以上2个其实均为CAP口捕获功能,对应的I/O口为输入。ECAP口另外一个功能是产生APWM,和上述2个有很大的差别,对应的I/O口为输出。由于上面2个比较常用,特别是第一个,所以接下来,对设置CAP口为捕获功能的配置进行相关说明,以Ecap为例:
首先要设置GPIO引脚: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 (CAP6)
//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49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49 (CAP6)
// Inputs are synchronized to SYSCLKOUT by default.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 = 0; // Synch to SYSCLKOUT GPIO1 (CAP6)
//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49 = 0; // Synch to SYSCLKOUT GPIO49 (CAP6)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2; // Configure GPIO1 as CAP6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49 = 1; // Configure GPIO49 as CAP6
EDIS;

Ecap6的外部信号输入引脚,可以选择GPIO1或.GPIO49。

其次,功能寄存器设置:
ECap6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6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6Regs.ECCTL1.bit.CAPLDEN = EC_DISABLE;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6Regs.ECCTL2.bit.TSCTRSTOP = EC_FREEZE;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6Regs.ECCTL2.bit.CAP_APWM = EC_CAP_MODE; //CAP mode

ECap6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EC_ONESHOT; // One-shot

ECap6Regs.ECCTL2.bit.STOP_WRAP = EC_EVENT1; // Stop at 1 events

ECap6Regs.ECCTL1.bit.CAP1POL = EC_FALLING; // Falling edge

ECap6Regs.ECCTL2.bit.SYNCI_EN = EC_DISABLE; // Disable sync in

ECap6Regs.ECCTL2.bit.SYNCO_SEL = EC_SYNCO_DIS;// Disable sync out signal

ECap6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6Regs.ECEINT.bit.CEVT1 = 1; // Enable 1 events interrupt

其中,ECap6Regs.ECCTL2.bit.REARM这位决定ECAP口能否多次捕捉,外部信号的边沿。如果在中断响应函数里面没有“ECap6Regs.ECCTL2.bit.REARM = 1;”语句,则该ECAP口以后不响应信号边沿中断;如果为有“ECap6Regs.ECCTL2.bit.REARM = 1;”语句,则该ECAP口可以继续响应下一次中断。

ECAP可以产生以下几个中断:

CTR = CMP
CTR = PRD ------- 针对APWM功能

CTROVF
CEVT4
CEVT3
CEVT2
CEVT1 ------- ECAP口,CAPx对应的动作匹配

最后,外部PIE和CPU中断使能。
DINT;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ECAP6_INT = &ECap6_isr;
EDIS;
// Enable CPU INT4 which is connected to ECap6-4 INT:
IER |= M_INT4;
// Enable eCAP INTn in th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6
PieCtrlRegs.PIEIER4.bit.INTx6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interrupt void ECap6_isr(void)
{
LED1_flash;
ECap6IntCount++;

ECap6Regs.ECCLR.bit.CEVT1 = 1;
ECap6Regs.ECCLR.bit.INT = 1;

ECap6Regs.ECCTL2.bit.REARM = 1; //该句要不要,在上面已经分析过,取决于系统设计要求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按照上述配置便可实现,ECAP捕获外部信号的功能,该功能可以实现很多算法,常用的如锁相角跟踪算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