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分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在有些线路上,看到如图示用RC组成的分压电路,虚拟的一个地与正负电源。
不太理解电路的原理,请高工帮忙,
另外,在形成这样的电路,RC的参数是否有一定的要求?负载是否也要相应平衡,以保证分出来的电压平衡?

网友A:
你考虑的方向是对的——一般情况下,负载无法保证平衡。
因此设计要求R值要足够小,以致于外负载变化时的分压亦能保证一定平衡程度

楼主:
期待更多的回復與解答,網絡上我暫時找到到相關于此電路的更多分析!!

楼主:
没人顶贴呀,自己顶一下,期待答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