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我改良的0~20mA输出电路

楼主(2012-11-02):
从郝兰德电路出发,发现输出运放始终工作在高共模电压的情况下。故将采样反馈部分改为差分模式,这样输出运放就工作在输入电压的跟随器模式了。

网友A:
高共模有什么不好呢?运放的共模抑制比怎么也有60db吧?
你这个电路,R3分流了输出电流,也会引起误差吧

楼主:
实际电路工作的时候,输出负载电阻变化引起的输出电流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即恒流特性并不是很好,仿真也能够用虚拟的HP34401A看到。
实测负载100R和500R,电流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我对郝兰德电路的测试结果:当负载200R时,调整电流正好20.000mA;
当负载变为100R时,电流测试结果为19.978mA;
恢复到200R时,电流显示为19.999mA。

网友B:
lz的思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