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2-11-02):
调试电路板的时候,把5V电源插上,但是IAR显示致命错误VCC电压不足,我测了一下,电源接插件上的电压是1.8V。各位这个是怎么回事?一接进来的电源都不是5V?我就很纳闷啊,我把电源接在我前阶段买的开发板上接插件是5V没问题。今天我刚插上电源就测,发现一开始测量是5V,过了一秒就慢慢开始将,降到大概4.7V的时候,突然将为2.5,然后慢慢将,将到1.789V的时候稳定了,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奇怪啊。

网友A:
用直流稳压电源 调整限流大小,输入你的电路板 看电流需要多少?
1要么你的5v电源坏了
2要么你的板子后端某个器件坏了,造成大电流,电压被拉低了

楼主:
这个可能是那个器件坏了??能估计一下么??一共就几个芯片,sp3220,lm2663,ad7734,ref3125,msp430,op113

网友B:
断开,能恢复的话,说明目标板有问题或耗电过大

楼主:
降到1.78左右就定了,回复不了了,如果是断开的话,接插件应该直接至1.78,为什么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呢。

网友C:
多半板子坏了~
先把电源的负载断开,再上电看看电源输出多少,如果正常那就是后级某个地方坏了,那么就逐个排查吧,可以用手摸一下哪个芯片发烫,轻轻地摸,要不然烫伤别找我哈~

楼主:
估计是哪个地方短路了,我们实验室有热像仪,一会试试看。

网友D:
电流不够或电路某部分损坏吃大电流。要先检查一下,不要一个劲的插电免得扩大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