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和数字地的区别?

楼主(2012-11-02):
(无正文)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

模拟地——模拟通路之地
数字地——数字通路之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他们能接在一起吗?还有数字地上需要接电容去耦吗

网友A:
既然取名都不同,自然不可随意连接。具体如何处理,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B:
地:公共端的形象称呼
也就是模拟公共端和数字公共端了
这两个公共端最后还要接到一起
按什么结构和顺序接,就要综合权衡了

网友C:
等于没说,但我也不清楚!当然我估计很多人也都不清楚!

网友D:
我也不明白。求解~

网友E:
楼主知道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区别吗?数字电路主要是0和1的一系列组合,也就是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则是离散的量。举个简单的例子:要想从远方传过来一段由小变大的声音,用调幅、模拟信号进行传输(相应的应采用模拟电路),那么在传输过程中的信号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是在用电信号的幅度特性来模拟声音的强弱特性。
但是如果采用数字信号传输,就要采用一种编码,每一级声音大小对应一种编码,在声音输入端,每采一次样,就将对应的编码传输出去。可见无论把声音分多少级,无论采样频率有多高,对于原始的声音来说,这种方式还是存在损失。不过,这种损失可以通过加高采样频率来弥补,理论上采样频率大于原始信号的频率的两倍就可以完全还原了。

网友E:
模拟电路:
电路中的元件(器件)动作方式属于线性变化的电路。通常著重的是放大倍率, 讯杂比, 工作频率等问题。常见如:变压电路, 放大器电路, 都是属于仿真电路。亦称为类比电路。比如你听收音机、看电视、打电话的时候从喇叭里听到的语音信号)的电路。相对应的是数字电路。但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的基础,数字电路的器件都是模拟电路组成的.

网友E:
那么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区别:数字电路以之为参考电平的结点便为数字地,相应的模拟电路以之为参考的便为模拟地。
在设计当中数字的高频信号有时会干扰模拟信号,
由于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如果电路板中的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从接入点分开,数字信号中的谐波很容易会干扰到模拟信号的波形。当模拟信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也会影响到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
   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谁也无法保证电路板上铜箔的电阻为零,在接入点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就是为了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地电阻降到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不是把模拟地和数字之间加个电容然后再接地就好了啊?

网友E:
11# sim-happiness 一般不加电容吧?可以加电感或者磁珠。
详细参考下面的网页
http://blog.csdn.net/zhangxizhicn/article/details/6681488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的基本原则如下:

1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链接

(1)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电感一般取值多大?

一般用几uH到数十uH。
(2)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        (1)可保证直流电位相等、(2)单点接地(限制噪声)、(3)对所有频率的噪声都有衰减作用(0欧也有阻抗,而且电流路径狭窄,可以限制噪声电流通过)。
        磁珠相当于带阻陷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抑制作用,如果不能预知噪点,如何选择型号,况且,噪点频率也不一定固定,故磁珠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电容不通直流,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会麻手。如果把电容和磁珠并联,就是画蛇添足,因为磁珠通直,电容将失效。串联的话就显得不伦不类。
        电感特性不稳定,离散分布参数不好控制,体积大。电感也是陷波,LC谐振(分布电容),对噪点有特效。
        总之,关键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
        建议,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高频信号线耦合用小电容;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

网友E:
2     磁珠

采用在高频段具有良好阻抗特性的铁氧体材料烧结面成,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主要参数:

标称值: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 .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2012B601,就是指在100MHz的时候磁珠的阻抗为600欧姆。

额定电流:额定电流是指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允许通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感谢你!都收藏了啊

网友F: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工作的方式差别很大

数字电路 处理的都是高电平 除了信号频率,陡峭的上升下降沿意味着丰富的高频分量,这些高频高能量的信号或者说是噪声很容易通过耦合串到地线上。 由于数字电路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所以纯数字电路对地线上的噪声不是像模拟电路那么敏感。

模拟电路处理的是连续的信号,这些信号的幅值都是基于一个参考点,通常的说就是模拟地,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个模拟地越干净越好。而通常情况下模拟电路耦合进地的噪声会远低于数字电路(也会有例外),所以我们不希望数字电路由于地线引入的噪声把模拟地搞脏。

磁珠会是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