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删除PADS sheet中那几个框框?

楼主(2012-11-02):
大家好!

      本人在打印PADS原理图时发现一张sheet中挺大一部分被company、draw、title等框框占用(如下图所示),右上角也有一大块区域,
请问如何删除或者减少这些项目啊?
      这个问题很是头疼啊,请大家帮帮忙,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网友A:
:)先在空白区域右键选择anything,然后把右下角的这些选中,直接Del就行了,不过我们一般都会制作自己的框框,当是一种版权声明和版本记录,呵呵。

网友B:
模版的问题 呵呵   删掉就好了 要不换个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