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connection err

楼主(2012-11-02):
我有一个ST原版stlink,一个discovery板子,一个stlink3 New。自己做的stm8L152的板子。我的台式机和一台老的笔记本先后都出现了STlink connection err(一开始都是好的)。后来新买了一台联想的笔记本,一开始也都可以。但今天突然所有的调试设备都报错,STlink connection err。和我以前的错误一样。天啊,怎么办?

楼主:
版主,能解决吗?在线等...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封掉调试功能, 或者占用了调试用的端口

网友B:
错误提示贴上来看看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81852631\QQ\WinTemp\RichOle\P}TGD{{ROWS`3YS2T8{)4X6.jpgC:\Documents

楼主:
Fri Nov 02 12:06:28 2012: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1.30.1.50036 for STM8
Fri Nov 02 12:06:28 2012: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1.30.2.20045 for STM8 [Evaluation]
Fri Nov 02 12:06:30 2012: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 SWIM error [30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Fri Nov 02 12:06:30 201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yyf\temp+gprs\program\STM8L-tgprs\Project\temperature_gprs_v103\
EWSTM8\Debug\Exe\tgprs.out

楼主:
还有两个重要信息:
1、插上stlink的时候,可移动磁盘能显示出来,里面有三个文件,网页的连接。
2、我用stlink来仿真stm32的芯片,也可以的,说明我的stlink硬件是没有问题。

急死我了。

网友C:
综合6L、7L,说明stlink、PC应该都是好的,问题应该出在IAR EWSTM8上面,应该是因为LZ用了盗版的EWSTM8。

楼主:
请问8楼,还有救吗?

楼主:
急人啊,我把我的台式机全部格式化,重新装系统,装软件,终于stlink可以工作了,但我的笔记本也要这么干吗?以后还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求解?

楼主:
昨天搞了一天,曾经好过几次,后来就一直不对。真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D:
我也是和LZ差不多的情况,我用的是STVD。然后第一次写程序都是可以,然后写就出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再次求救,格式化的台式机今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重新装系统好后,过了几天,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C:
这么做试试:用IAR STM8来生成HEX文件,然后用STVP 通过ST-LINK来下载代码。当然这么做只能盲调。

网友E(2013-06-18):
好像须管理员身份启动 EWIAR 才能使用 ST-Link